显卡黑屏后,开机保护,更换场管好了,但点不亮机器

楼主(2013-01-30):
显卡正常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再开机发现短路保护,6pin线插上就保护,于是开始拆6pin供电场管,还是短路,继续拆GPU供电场管,不短路了,更换10n03l为20n03l,上机却显25代码,求解决方法?

网友A:
换了场管后GPU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B:
说不定芯片烧了,才烧了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芯片烧了,才烧了桥的

测量GPU上电容对地10欧到100欧都有,是不是GPU挂了,烧mos 管

网友:
不知道哇,我遇见一个显存挂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了场管后GPU电压出来了吗????

20n03l可以代换10n03l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n03l可以代换10n03l吗?

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还问我?

网友D:
显卡各路供电是不是正常,你只修了一路供电,还有其它供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各路供电是不是正常,你只修了一路供电,还有其它供电呢

测了下,入12v 出对地都没电压,刚换的几个好的场管居然没有一个有电压输出的,我用风枪吹的,难道都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场管后GPU电压出来了吗????

场管是好的拆下来的,测量GPU和显存对地电压都为0v,那该怎么办了?3组供电,上管那儿出来就为0v了,但管子我换的都是好的,是我焊坏了,还是其他地方问题?

网友E:
测量的GPU电压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量的GPU电压正常么

测量了GPU,显存都为0v,场管确定没问题的,是不是供电ic坏了?

网友:
电流怎么跑,查一下内存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