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130 TU 通病,不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BIOS

楼主(2013-01-30):
今天遇到一个HP的旧款的CQ42,intel core2的,集成显卡。
故障:电源头处灯不亮,按开关没反应
初步测试:3 5V正常,电源头LED灯正负极都是5,检测脚为1V左右,初步推测是BIOS问题,
维修经历:去官网下载CQ42-130TU的BIOS,解压,里面有3个*.fd文件,分别为1、2、4M,将原BIOS芯片读出来保存,发现为1M,于是将1M的fd文件刷进去,可以开机能显示,进系统一切正常。

那么有的师傅就要问了,那你还求助个毛线啊……*——#

问题出在,每次开机都会报一次错,大致意思是说系统信息丢失,序列号丢失,型号信息丢失

必须按一下回车才能继续进入系统

网友A:
进BIOS设一个序列号就行了,随便设一个

网友:
再找一个bios试试

网友:
还是BIOS问题再刷一个呀

网友:
对啊,在基地找一个正常的BIOS刷上肯定好用的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设一个序列号就行了,随便设一个

请这位师兄给大家演示一下HP的,进BIOS 怎么自行设置序列号……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过,还真的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