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判断南桥好坏

楼主(2013-01-30):
一、通过测PCI槽、AGP槽对地打阻值可判定南北桥有无损坏
1、PCI槽中所有的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南桥坏
2、AGP槽对地所有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3、内存槽,通过对数据线进行打阻值判断、内存槽,通过对数据线进行打阻值判断,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二、对主供电部分输出电感一端或Q1场管的S极、Q2场管的D极打阻值,在不插CPU或假负载的情况下,即判断北桥好坏
1、在40左右数值为正常
2、在20~30左右为北桥有轻微损坏
3、在10以下说明北桥损坏
三、对于IDE口、USB口打阻值来判断南桥是否有损坏
1、IDE口,打2~9针、11~19针、21~29针、37~39针,对地阻值有600左右且相差不大的数值为南桥正常;有无穷大或1000以上的数值为南桥虚焊或IDE口到NQ之间的小电阻烧断;如阻值明显偏小为南桥损坏
2、USB口,打两个USB口的2、3针共4根针的阻值,如有500左右的数值说明南桥正常;如有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或它们到南桥之间的小电阻损坏;如有阻值明显偏小说明南桥损坏
IO要直接判断好坏有些困难.不同的IO引脚定义不同,判断方法也不尽相同
我就拿W83627HF为例说一下吧!
61#?? +5Vsb待命电压
70#?? +3.3V待机电压
72#?? +5V待机电压,触发后为低电平
74# ,76# 电池电压输入(+3V)
12#, 48#, 77#,97#,114#?? +5Vcc(核心电压)
28#?? +3.3Vcc(核心电压)28#?? +3.3Vcc(核心电压)
以上任何一脚对地短路一般可以判断IO坏,要准确判断是否IO坏,只有用替换法了
  快速判断南桥好坏
一,PCI a14脚对地阻值小于80。
二,南桥周围电容对地短路。
三,USB数据线对地短路。
四,待机时,南桥温度高
五,COM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
六,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
南北桥好坏的判断有好几种方法,介绍以下几中常用的方法
1.供电.量南桥附近的供电芯片,如1117是否有短路现象
2.信号.测usb口信号的对地阻值,如过为零,南桥坏

网友:
这个是最基础的  论坛上也多的是  不过再次拿出来对哪些新手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2014-04-16):
分析的很到位,这是维修的基础,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