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910Hc开机白屏,显示模糊

楼主(2013-01-30):
此机属于没有过保机,但估计保修不了了,被子上家拆开修理过了,刷过MCU,换了电容均没有修理好,可能是屏上面的电路出了故障,想问下其他师傅修过此故障没有?是通病还是本身屏出了毛病??

网友:
我见过大头显示器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是显像管有问题,不知能不能帮到你,这应该还能保修

网友:
什么型号的屏,哪个厂家的

网友:
确定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我碰到过华硕显示器类似情况,那台显示器是屏线有问题,楼主看看!

网友:
屏线有没有换一条试试。。

网友A:
绝对是屏问题,压软排线可能会解决,只要有工具

网友B:
哥。。。刷个24空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刷个24空程序。

刷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是屏问题,压软排线可能会解决,只要有工具

跟压排线没有关系,现在显示要等1分钟左右可以显示图像,颜色有点失真,但是反应很慢,就像显示的一张图片一样,半天才显示下一个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