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223 的液晶屏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3-01-30):
今天接到一个网吧的十二台长城L223 的液晶屏加电不显示,都是同个故障,应该是通病才对,到迅维网一搜,没什么结果,都是要换电容,这我以前试过,没有用。这些显示器加电的时候,电流在0.22左右跳动,但就是不显示,有时候不停的跳动五六分钟后,电流上到三点多,就亮了,但是再开关机几次,或者等段时间,再插上电源还是一样的故障。无从下手,有没有高手遇到过同样的故障的呀

网友:
12V供电么    查电源部分

网友:
是灯管到寿命了吧?我正在用的一台是2年前买的网吧淘汰货,最经也是开机经常不亮,开关几下开关能亮起来,比较黄,过一会才逐渐正常,买来led灯条还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