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七彩虹p43-x5主板供电电压出现抽风!

楼主(2013-01-30):
我有一块七彩虹p43-x5主板不装cpu时能连续供电,装上cpu后电源供电就变成时有时无,供几秒钟停几秒钟的断续供电,请教高手是哪里坏了。测得内存电压2.1v,北桥电压1.85v,cpu电压1.75v,我觉得都高,但不知何故?内存、北桥供电管理芯片是rt9202,cpu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02+rt9607还有一块24脚的小芯片上面标有BD-AD不知是什么芯片,还有内存、北桥、cpu标准电压是多少,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内存电压2.1v,北桥电压1.85v

太高了  DDR2电压1.8  DDR3电压1.5
北桥好象是1.5吧,1.85肯定是高了

网友:
控制芯片故障 或者万能表坏了哈哈

网友:
谢谢两位关心。表是好的,我用机械表、数字表测得的电压都一样,cpu电压1.75v肯定是高了,1.4v以下才正常,疑cpu电压过高进入热保护,引起电源供电呈间歇状。请教大虾是这样吗?若是又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