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55巨热维修一例

楼主(2013-01-30):
      接同行转来一片DELL 1464主板,要求换HM55,现象是开机完全正常,但约2分钟即过热掉电,HM55高热。
      主板在手测了一遍所有电压及其波形,完全正常。开机,不到30秒,HM55部份热到象咱这种皮粗肉糙的手都放不住,而CPU部分却很温柔。下手吧,杀桥无果,杀掉网卡,声卡,还是一样。拆了CPU和内存,一上电照样高热,又回到电源问题,再测一次,一点问题没有,波波是值得信任的,遂再次转向外围。
      这下杀什么呢?就还有显卡了,杀吗?杀它倒不是问题,问题是有那必要吗?纠结中,实然灵光一闪,用手一摸桥背面,热得不行,这很正常,继续摸,虽然都很热,但在桥的边缘有一点温度居然和桥中央一样热,这很不正常啊。再次确认,锁定范围,一个个测可疑元件,终于找到了真凶:

    拆掉那个电容,电流一下从2.6左右下降到了1.8,温度也随之正常了,在原理图中找到这个电容C412,原来是V5REF的滤波电容:

     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至于V5REF缺失为什么会导致HM55巨热,咱不知道,留给研究白皮书的高人解答吧。
    PS:据同行说还有一台ASUS出现同样问题,被他有意报高价吓走了,这问题可能是通病。本帖标题中没用“通病”二字,我是有意的!

够细心
广达采购的电容质量真的很差
c412短路了,+5V_RUN不会被拉低吗?
细心的成果啊~

网友:
有台华硕和你故障差不多。。。。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呵呵呵 楼主 这个都被你摸出来了,看来你不是皮粗肉厚 是个薄皮嫩肉啊 。很不错的经验以后一定注意了。

网友:
维修中有些问题是不断发现的,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幸亏电容位置有点偏,不然还真的不容易发现

网友:
学习了,以后如有碰到就可应用上了 !

网友:
记得这就是以前师傅跟我说过的缺电压啊

网友:
这个电容,真的很难查到。还好没走太多的弯路。

网友:
是缺电压,还是电压低或者波形不对,你测过吗

网友:
下次碰到类似的问题就好修了

网友:
多半又是个通病

网友:
我遇到过2台HM55发热量太大掉电的,不过不是一下子掉,而是用半个小时左右才掉。都没弄好..以后有头绪了。

网友:
遇到过,4416,小电容短路不开机,,摸到了,手都烫出泡了,短路的电容也给带下来了,这问题可真高啊, 直接上电好了,,呵呵,,
小东西坏了不好找啊,,

网友:
这个电容短路,+V5_RUN应该会拉低吧,此电压不正常。 这样就是桥缺少供电而引起发烫,这就不难理解了。 只是难理解的是还能正常点亮使用....

网友:
如果我的话就直接换sb了

网友:
小电容短路,拉低前级电压,相当于缺电压。

网友:
换HM55一般要耍机的

网友:
神人啊,这都摸出来了,收藏

网友:
如果不是摸到的,估计就很难想到是这个原因了,
不过V5REF的电压应该是异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