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系统反应好慢,有时候还蓝屏

楼主(2013-01-31):
最近系统反应好慢,有时候还蓝屏,请问是系统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呢。。。

网友:
用mhdd检测有几个绿点,和棕色的点,怎么办硬盘坏了吗?

网友:
先杀毒,再重装系统试试看,还是不行的话,那应该是硬件问题,看下主板是否有电容坏了,检查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怎么看主板电容是否损坏了呢,不懂主板电路。

网友:
你插了几根内存 先插一根 再把光驱线拔掉 看看

网友:
一根内存,没有光驱,硬盘好像有点吱吱声,是不是硬盘有问题了呢?

网友:
你说的太不不详细了。

网友:
硬盘有声音的话,可以先检查下硬盘,用PE里面的工具检查下是否有坏道吧

网友:
台式主板,像楼主说的情况。多是系统,硬盘,温度,电容问题。主板电容坏了,多半是鼓包。

网友:
该是时候清清灰尘,重做一次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