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锂电串成12V,又可以转为用普通充电器充的电池(实例)

楼主(2013-01-31):
有时,需要不同的电压,就想到把锂电串接,但充电是个麻烦。
就想到用开关切换。
这回做了一个三个锂电串成,实测有12V。
(这个图反了,感谢二楼提出)
实例放四楼
(可按此原理,减少或增加个开关和电池的个数,就能得到不同的电压组,又能切换后用小充电器充电。如果用50个,市电都有了)
===================实用帖==============
小型5V开关电源改装为----6V 3V 4V等等(实例)原创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12954-1-1.html

===================实用帖================

电脑的硬盘电源控制,独家贡献。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7887-1-2.html

=======================================

网友(点评):
没有实用价值,考考中学生可以,没意义。

网友A:
应该是这样吧?
1-2、4-5——4V(同时充电)
2-3、5-6——12V
反向——8V

网友B:
好麻烦哦。两路嘛,充电并联,使用串联就好了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吧?
1-2、4-5——4V(同时充电)
2-3、5-6——12V

是反了,重发

网友:
看一帖,送半帖。
本帖里的表针是跟本网站上学的,这里我用的顶针是PL75-j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麻烦哦。两路嘛,充电并联,使用串联就好了撒

这个,说也麻烦,做也麻烦,但用起来后,还是有方便的地方。而且三个电池4电压时,同时供电,电流也可以比较大。
这个就要问题就要看,看客怎样想。

网友:
支持楼主,支持DIY,精神可嘉。

网友:
这个表笔很赞

网友:
这个表和我用的一样。呵呵。猛一看好眼熟

网友C:
这个有什么实际意义吗?我看没有什么用处。

网友:
还可以这么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什么实际意义吗?我看没有什么用处。

我打算在万用表内装两块电池,一个开关,一个充电口,充电时切4V。平时用8V。

网友:
表笔很不错,准备DIY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打算在万用表内装两块电池,一个开关,一个充电口,充电时切4V。平时用8V。

这样还不如用1.5V电池加一个升压电路还实用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打算在万用表内装两块电池,一个开关,一个充电口,充电时切4V。平时用8V。

做好了,但是外装的。
开关一起向左为8V

开关一起向右为4V

表笔盖固定在外套上,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