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6M-A V3.0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3-01-31):
手头遥一块精英主板,上次已出过故障刷过BIOS后正常了,放了一段时间没用现在拿出来接上电路发现不跑码,CPU不发热,诊断卡上的SYS灯闪亮,CPU没有供电,供电芯片为ISL6566 请问是否为此芯片损坏引起,另外问下此机的上电时序

网友:
还有其他可能的,内纯供电出来了,

网友:
测内存供电,FSB总线上拉电压 桥供电

网友:
一个U行的供电方式

网友:
我把CPU电源管理芯片换了个以后出现开机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