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问题

楼主(2013-01-31):
有一块主板型号是技嘉ga-ma78gm-s2m开机bios报警1长3短。。显示器点不亮,,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对了。用检测卡出的代码是07FF

网友:
先刷BIOS,  如果不行在做桥

网友:
电池放放电看

网友:
技嘉不是双BIOS吗?  换换看

网友:
技嘉bios容易出问题!先加负载量一下内存供电看看断线了没!也不排除网卡芯片,以前修过技嘉的一款主板网卡芯片坏了,老报警以为是内存,最后拆了网卡好了,不要轻易做桥!

网友:
内存清洁一下,coms放放电,还不亮的话就该刷BIOS 了,  我觉得内存接触不好

网友:
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按上面的方法维修好了吗?如果维修好了要分享成果

网友(2014-09-13):
我的也是1长3短 报警  查看说是键盘控制器  郁闷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帮你顶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