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独显裸板电流13A不亮机配图纸及点位图

楼主(2013-01-31):
一台联想Y560 独显机子,板号DAOKL3AME80 电流几次跳变到1.3A,测试卡上无线网接口能看到跑码16,不上内存时跑1C,换过内存,刷过EC BIOS,桥的BIOS ,都还是跑16,怀疑显卡不过,测试发现LCDVCC电压未启来,此电压由ENVDD开启。ENVDD由U65的20脚输出, 测U65供电正常,此元件是一个开关选择电路,由17脚dGPU_SELECT#控制,实测为高电平,应将17脚与26脚的INT_ENVDD 相通,

查此信号由桥直接出过来。

测此信号输出无,查桥的LVDS供电正常。

至此无头绪,请大家给点参考意见。
附上图纸点位图 Y560

网友:
飞个开启信号看看行不行。

网友:
做一下桥!试一试!

网友:
玩笑,ENL开启信号没有说明主板未完全工作正常或者根本没到显卡再者显卡故障,飞个开启信号完全没用。

网友:
估计是桥的问题 上BGA加焊看看 基本上都会好的

网友:
信息量大,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可以试试·   开启信号没有·             短接过去试试·

网友:
开启信号是自检显卡要正常后才出的,飞线不管用,

网友:
LZ  我能向你要这个点位图的软件吗??  给个地址    谢谢lZ

网友:
没屏供电应该会白屏啊,背光也没有开启吧

网友A:
时序乱了,硬件都没过怎么有开启信号。你档内存时电脑还会亮机吗?

网友:
这机子显卡性能不错,但也是最容易坏的..修过两台了,一台重植就好了.另一台换了个芯片才好了.这个芯好求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乱了,硬件都没过怎么有开启信号。你档内存时电脑还会亮机吗?

测试时发现内存一个槽的A3脚的址线对地二极体值只有0.001,但此引脚直接进CPU,取下CPU就是开路,难道是CPU坏了?很少看到CPU坏的啊,手上也没有这个I5的CPU

网友:
重新搞个新桥  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