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EN8500GT花屏维修

楼主(2013-01-31):
华硕EN8500GT显卡,用了一段时间花屏,自己回焊了一下GPU,就不花了,但没有用到3月又花屏了,我把
GPU,显存统统又回焊了一遍,还是花屏,不知道该怎么修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可能主板已经变形,你在重新支一下球,做的时候一定要放平!基本上确定还显卡有问题

网友:
嗯,重新做下,弄好点,改下风扇

网友:
核心 坏,换核心成功率 高

网友:
台式机8500gt能买到核心吗,也只能加热了

网友:
这个卡我最喜欢,直接将GPU 换成G84-283,变成8600的。兄弟还是重植吧,要不了几分钟的。显存就不要乱动了,不要因为是廉价卡,就到处动。这个卡是没有风扇的,自己用最好加一个10CM的风扇,供电降为7V吧

网友A:
要刷bios吗换好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刷bios吗换好后?

当然要刷BIOS啦

网友:
刷哪个bios?传一个 我哪天也试试看

网友:
这个显卡,我用打火机烤下核心就从黑屏到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