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410 刷BIOS~编程器 不支持该BIOS型号。

楼主(2013-01-31):
现在机器故障: 开机特别慢 一开机得等个1分钟多。才能亮起来。。 亮起来以后 在LG~也停一会。。
之后 进系统才正常。。 所以我想给这机器 刷个BIOS试一下。。
但是拆开以后。。 看了型号。。发现我编程器 不支持这个BIOS。。我郁闷了。~求助哦。。大家帮出出主意。。 一般我都拿编程器刷。。。系统下刷 可以吗。我还没刷过呢。求大家指点哦!

网友:
不支持,就找个可以支持的芯片 只要容量相同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型号都无所谓吗? 只要芯片一样  把T410

BIOS型号都无所谓吗? 只要芯片一样  把T410的BIOS程序刷进去?

网友:
BIOS芯片型号不一样可以代用?只要容量大小一样?还是只要容量比之前的大?

网友:
容量一样,8脚也行

网友B:
能开机,就DOS下刷,,

网友:
这个属于疑难杂症的.....说实话,遇到这个问题,没有几个人有头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开机,就DOS下刷,,

DOS下 刷BIOS安全吗? 求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