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触发,菜鸟求助哈

楼主(2013-01-31):
(主板型号    杰微G41M)

请问下,我不接ATX电源线用数字万用表打阻值的时候红色5V是240多 橙色3.3V是60多

接上ATX电源线,不通电的情况下,用数字万用表打阻值的时候红色5V是20多,黄色3.3V是16左右,2个多有短路报警声。。

主板故障是不触发。请问下,这数据正常吗。大概是什么问题哈  (主板型号    杰微G41M)

网友:
哈 恭喜你!你把ATX电源内阻并到一起量了。这都不算数!
回去把基础知识学学好了再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