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1ew9显示器故障求教!

楼主(2013-01-31):
飞利浦191ew9显示器故障求教!
开始的故障是按键板的任意按键都可以开机和关机,经测驱动板供电3.3v正常,怀疑是按键板的问题,更换按钮后加电没有反映了,但是电压有,指示灯不亮,屏幕也没有反映,郁闷!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看看你换的按键上错方向没,还有就是按键的排线有掉的没

网友:
我现在把按钮拆了用镊子短接也开不了机啊!

网友:
线控按键?把图发上来

网友:
你先量各个按键是不是3.3V 某个按键低了都会造成不开机 看看是不是焊短路了或者电阻焊掉了

网友:
显示器现在修的人都不多了吧    学习学习

网友:
把按键板电阻和电容测下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
你说的现象应该是驱动板程序坏了,重新写

网友:
换通用板吧,,,,一个才2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