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Q230R通电不显

楼主(2013-01-31):
今天接到一台神州笔记本,型号为Q230R。故障通电不显。拆开笔记本观察主板正常,无动过痕迹。换过内存,做过CPU不行。用万用表测主板关键测试点,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于是刷BIOS,刷了以后还是不亮。换过屏也不行。不知道怎么修了,麻烦哪位说哈,谢谢。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帮你,只有慢慢的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