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 求救

楼主(2013-01-31):
一块320G 的SATA日立
笔记本
硬盘,加电不认盘,有时有卡塔声响,电路板焊点接触好。如何救?
是不是只有开盘了? 这声响通常是什么毛病? 请高手解答,谢!
笔记本

网友:
1.固件坏 2.磁头坏。 用PC3000检测下就知道了。不能肯定一定开盘。

网友:
硬盘没修的价值 换吧

网友:
这种现象维修肯定要开盘的了

网友:
这代表敲盘了,安全一点先备份数据。

网友:
可以自己修复一下,不能用就换一块吧

网友:
不好玩,没有好的环境开盘和报废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