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007fpb液晶的usb板输出3.8v怎么办

楼主(2013-01-31):
dell 2007fpb液晶的usb板应该输出3.3v,量了输出有3.8v是怎么回事?我量了Q5的周围电阻都是对的,怎么输出会高呢

网友:
这样的话你查一下反馈电路有没有问题啊?电压高啦通常就是电阻问题,你说电阻没问题就查查反馈电路的元器件试试,菜鸟意见希望帮到你

网友:
高见,我才是超级菜鸟,这没想不到。

网友:
这个我记得支持12V的电源头供电,你接上测试电压时否正常。

网友:
怎么外供电,是用12v接到usb板上那个电源插头上吗

网友:
直接把管子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