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I无3V待机咋查

楼主(2013-01-31):
TB62514的滴61脚3SW无输出,59脚20V,57脚的8V都有,就是不产生VCC3.3SW,我刚换2个新芯片都木有作用

网友(点评):
可以把TB的3VSW脚挑起来看下,排除下是负载问题还是TB本身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一开始有待机的,就是没有输出高电平的-PWRSHUTDOWN高电平,我就哪个3V到这里试试,高电平倒出现了,却把TB62514给烧了,前面的R889,R890也给烧了,两个电阻换了,芯片换了,就是木有3VSW产生,哎

网友:
看看是不是后面拉低了。

网友A:
VCC3SW
看VREGIN大于9小于16
看BAT_VOLT大于2.9

网友:
路过 提提经验  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3SW
看VREGIN大于9小于16
看BAT_VOLT大于2.9

这两个条件都满足

网友B:
可以把TB的3VSW脚挑起来看下,排除下是负载问题还是TB本身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TB的3VSW脚挑起来看下,排除下是负载问题还是TB本身没有正常工作

挑了,木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