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612鼓加完粉打印有规律横向黑线,

楼主(2013-01-31):
Q2612鼓加完粉打印有规律横向黑线,求助,谢谢帮助

网友:
很明显是你问题啦 硒鼓没装好啦

网友A:
是不是鼓划伤了啊?

网友:
大侠,2612最常见的鼓!!不是火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鼓划伤了啊?

没有,可能是其他的东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可能是其他的东西有问题

大凡是有规律的出现黑线什么的,一般都是几个辊的问题

网友B:
谢谢了,已解决,是磁辊刮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已解决,是磁辊刮板有问题

呵呵 学习了。

网友:
挨个换就 可以排除啊

网友(2013-03-10):
像这种一般是充电或者刮板,不过楼主碰到的是刮板

网友:
卡一张纸试一下 看看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
如果之前是好的额,你家了粉出现有黑线,一般除了电棍就只有刮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