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开机休眠灯一直亮,内外接无显示 无线开关按有反应

楼主(2013-01-31):
一台七喜板号MS-14331,原来是待机0。3  可触发到0。2 南桥S5# S3#没出来,换南桥还是一样,拆下EC下面 发现PWRBTN#到南桥线路断了,接上后就触发电流跑到1。3A左右了,外接 接屏都没显示,插上面板 月亮 图标的灯一直亮着,应该是休眠的吧 无线开关灯按着有反应 现在的问题应该是休眠灯一直这引起的不显示的了   请教一下大家这情况有碰到过的没有 休眠信号是哪个? 放上图纸

网友:
楼主对照图纸把休眠拆掉试一下。

网友:
LID#休眠信号,不要看电流,用键盘切换看看有没有亮

网友:
可以跑码到0B,键盘是没有反应的 大小写灯也不亮 因为有个休眠灯亮,暂时不考虑是显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