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液晶显示器灯管改led,看网上有2种方法,哪种效果好??

楼主(2013-01-31):
台式机液晶显示器灯管改led,看网上有2种方法,一种是去掉铁边框后,在灯管对应的塑料边框两边开孔,直接把灯条插进去,还有一种是继续拆,把灯架取下来用双面胶把灯条粘在灯架里,哪种效果好??

网友:
两种都没试过啊、去看看

网友:
如果操作正确的话,两种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2013-07-14):
还没有改过,不过危险性小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
没试过你可以试试看啊  ,那个好用说下啊

网友:
两种都有很多老手在坚持, 新手按部就班来 细心点 多找材料看看论坛就有些带图片的

以前换灯条 现在换led灯条 很多都可以学习

网友:
应该是吧灯条放在灯架里边的效果好吧!

网友:
根据自己的喜欢了

网友:
拆的多危险系数越大,不过拆的话效果可能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