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AM SE 万恶的不跑码

楼主(2013-01-31):
CPU供电 时钟  复位  PG 正常  VTT1.2正常  内存1.8  总线3.3正常  内存6个始终0.9 正常   CPU  显卡  PCI 带灯负载测试桥无开焊 短路  刷了BIOS     就是不跑马   何解

网友:
华硕 P5KPL-AM SE我也是这板  但用了好多年都没事 bios换个试试呢ec呢

网友:
IDE 1脚 pci15脚电压好多哦,上次修了一块你这种板子,在PCI-E下面有个16脚的芯片,型号我忘了,你把它加热下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A:
楼主说 的是台式机的板子,怎么会有EC啊??台式机的开机芯片叫IO吧!笔记本的才叫EC啊!况且现在的EC也可以刷写,这问题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 的是台式机的板子,怎么会有EC啊??台式机的开机芯片叫IO吧!笔记本的才叫EC啊!况且现在的EC也可以 ...

呵呵  楼上说的EC  我也就跟着说的EC了   确实不好修了   建议客户换板吧

网友:
换时钟。io 加焊sb

网友(2014-07-19):
内存槽的spd,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