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大家安装原版XP系统

楼主(2013-01-31):
教大家安装原版XP系统
一、需要用到的工具:
1、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
2、winxp原版系统iso镜像
3、U盘一个
操作步骤:
1、进入万能PE首页下载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 wannengpe.com
下载完成后,找到下载完成后的文件,双击该文件,如下图:

单击“安装”开始安装。如下图:

正在安装万能pe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下面是安装进度条。 如下图:

安装完成会自动弹出万能pe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软件界面。如下图:

2、用“万能PE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制作U盘启动盘
制作之前的重要提醒:
(1):在制作U盘启动盘之前,一定要备份好U盘内的数据,因为制作过程会对整个U盘进行格式化,且不可恢复。切记!
(2):在运行程序前尽量关闭杀毒软件和安全类软件(本软件涉及对可移动磁盘的读写操作,部分杀毒软件的误报会影响程序出错!)
制作U盘启动盘步骤:
制作第一步:打开本软件,将会看到如下软件界面。如下图:

制作第二步:插入您将要制作的U盘,下面是插入U盘后的画面。如下图:

制作第三步:选择合适的U盘后,点击左边的“一键制作PE启动盘”按钮。如下图:

制作第四步:这个时候会弹出一个提示框,提示U盘重要数据备份,若U盘有重要数据的可以先单独备份,避免数据丢失,若已经备份则点击“确定”开始制作USB启动盘。 如下图:

同时将会看到软件下方的进度条和当前状态提示。如下图:

制作第五步:制作完成后就会看到一个提示框和当前状态的变化。如下图:

注意:到这一步,我们的U盘启动盘已经制作完成了。但这个时候你去看U盘里面的资料是看不到的。因为我们的产品为了最大限度的避免病毒的侵害,对启动程序目录进行了隐藏,请大家放心使用。
制作第六步:测试U盘启动是否制作成功。这里直接点:“是”,会进行模拟启动。在电脑模拟启动器上,看到这个画面,说明制作成功了,这时可以把这个界面关掉,重启电脑在真机上使用。如下图:

3:设置USB为第一启动项
重新启动电脑,开机后直接狂按启动热键进入U盘系统(根据不同的U盘启动热键选择按不一样的键进入),热键就是重启电脑后设置U盘启动,为第一启动项的快捷键。比如说华硕主板的热键启动为F8电脑开机启动后,就按F8键,就会显示出光盘、硬盘、U盘供你选择从哪里启动。(重要提醒:选择热键前,请先插入U盘),我们选择USB开头的选项按确定。如下图:

大家可以对照下表找到对应的热键启动U盘装系统启动热键

4、 进入第二个PE后找到我们事先准备好的xp光盘iso镜像,右键点击加载虚拟磁盘(也可以利用虚拟光驱来加载或者直接用右键里的RAR解压到本地硬盘分区)

5、打开桌面上的windows安装工具,选择刚才加载的虚拟磁盘(如果前面是直接解压的ISO文件,点浏览的时候选择解压后的目录)

6、点击下一步,后面选择安装和引导分区,一直点击下一步开始安装后等进度条走完重启电脑拔掉U盘就可以继续系统安装了。

其它PE里安装步骤与此相似,需要注意的是进PE最好设置一下临时文件,防止安装的时候出现内存不存的问题。

禁止发布QQ群,已删除!
万能PE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V3.5(Win7加强版)下载
官网下载:down.wannengpe.com/wnpe3.5.msi
百度下载: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53236&uk=338382475
天空下载:skycn.com/soft/76215.html
U盘装系统官网:wannengpe.com

网友:
楼主辛苦了,安装很多人都会吧!

网友:
⊙﹏⊙b汗,新颖的标题,可是内容没啥创意

NBB
同意你的意见像这种东西网上会很多的。。那不过楼主也辛苦了

网友:
标题新颖,老鸟飘过,发帖精神可佳

网友:
下个能够安装ISO文件的PE就搞定了,这贴不给力,楼主应该改一下,教大家怎么安装WIN 8

网友:
XP还是ghost快,稳定性也杠杠的

网友A:
LZ会制作镜像IOS文件吗,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会制作镜像IOS文件吗,求指教

网上下载啊。

网友:
楼主讲的还真详细啊  精神可嘉 呵呵

网友:
我自己制作的不能在DOS里运行的,求教

网友:
我的老平板好像不行安??

网友:
说的很详细,看得不是很懂,是手动GHOST还是?

网友:
步骤到是有了,到哪找原版的XP和WIN7呢?我下了不少,都是有问题的盗版。

网友:
学习了 一直在用光盘做系统.再做系统尝试一下

网友:
直接量产一个,很多U盘都能量产的

网友(2013-04-10):
觉得那个快速启动列表有用。好多主板都没见过呢

网友:
其它PE里安装步骤与此相似,需要注意的是进PE最好设置一下临时文件,防止安装的时候出现内存不存的问题。

进PE最好设置一下临时文件,具体如何设置,可否赐教?

到目前为止,只会用U盘启动盘安装GHOST版的XP系统,原版(安装版)XP系统还不会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