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tps51120的内电路图的一部分,请问这究竟是个什么管 ...
这是tps51120的内电路图的一部分,请问这究竟是个什么管?

楼主(2013-01-31):
如图所示:这个管到底是个
三极管
还是场管?最好能说出您的判断依据
电路图

网友:
应该也是MOS管 集成电路内部 构造 图纸中应该有点差距

网友:
图片有点小 放大也看的不太清楚 和mos意义大致相同吧

网友:
好像是3级管

网友:
如果是mos管那应该是N沟的可问题是,如果是N场管的话那它怎么会产生VREG3.3呢?因为主供电刚过来的时候比较器的同相输入端为0v,那么会输出一个低电平,N管会截止,怎么会产生这个线性电压呢??

网友:
我看想放大器

网友:
是比较器啊

网友:
主供电芯片

网友:
看样子是我说的不够清楚,我的意思是比较器输出端连着的那个 管是三极管呢还是场管,还有它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没找到答案所以自己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