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终于是小小白了,顺问:诊断卡显示22,不显

楼主(2013-01-31):
一开始点不亮,用酒精清洗以后,有时跑NO CPU,有时跑D5,重新放了几次CPU,现在跑22,也是不显!!

网友:
22,我的可没有过这种代码。

网友:
乱跑码先刷BIOS

网友:
是什么平台的,这种情况是应该先刷bios,amd平台的最好先换cpu试试。

网友:
D5是内存不过呀~~~刷BIOS看看

网友:
22 前面还有没有数字,D1 D2 D3 D5 ,C1 C2 C3之类的,插个喇叭听下,有没有报警,其实我觉得不能全看检测卡上的代码修板子,

网友:
好像没有22故障代码的

网友:
22代码的解释:
Awrard:测试8259的中断功能。查主板中8259芯片及其周围电路
AMI:结束触发奇偶性;将开始串行数据读/写测试。查主板中与内存控制部分和内存条、槽
Phoenix/Tandy3000:主中断屏蔽寄存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查主板中与中断控制器有关的芯片及其外围电路

对照自己的BIOS类型查查吧。

网友:
显示的是 22D3

确定是AMD平台

网友:
没见过22的代码.还是主板那里没跳过吧。

网友:
是不是CPU座虚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