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45主板,有复位,如何测量cpurst#?

楼主(2013-01-31):
通电自动开机,开机后自动上电,检测卡2e-->22-->25然后卡住不动。

粗略测内存、vcore、桥有供电, 看检测卡灯有复位有时钟,frame亮(不清楚作用)。
按照intel时序,如果pcirst#都有了,就差北桥给cpu的CPURST#了。但这个信号怎么测到呢?没有假负载,另外好像intel的主板不上真U不上电吧。

也没有电路图,不知道cpurst#中间有什么元件,该如何做?

大家测量cpurst#怎么查?

网友:
高手那里去了

网友:
有没有CP灯座?用CPU灯座测测CPU座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可以用力按北桥,如果按北桥CPU座灯正常,那么就是北桥空焊啦

网友:
都跑马了还测什么CPURST#呢 应该是挡外设了啊

网友:
连片假负载都没有,灯座高级玩意就更不用说了。不知道灯座能不能代替U让主板上电。

按cpu 按北桥 按南桥 都很卖力,我怕板没修好却让我给按坏了。不过按了也是跑到25停住

网友:
不知道人家工厂里怎么检测信号,发现板子上很多预留出来的测试点

网友A:
如果供电有了,那就换条内存应该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供电有了,那就换条内存应该可以了

换过了,还是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小系统,能有什么外设呢? 显示器点不亮

最小系统有网卡 1394设备 声卡吗? 还有25也可能是显卡啊

网友:
这我就不知道了,学的不多,多谢指教。

网卡我只了解到 他坏了可能会拉低3vsb,至于其他方面就不清楚了。板载的有网卡和显卡。网卡怎么排除?难道要把芯片吹下来?
板载显卡应该在北桥里啊,接口问题不至于导致跑25吧。

要学的东西还多

网友:
都跑码了还测CPURST#啊。档25应该是外设吧 拆网卡吧。

网友:
25代码也不一定就是板坏了,有些板代码跑完的时候显示25,我有几片板都是这样的。还修过PCI-E显卡坏的,显示代码25,修好显卡发现还是25,区别就是不再黑屏了,能显示了。

网友:
都跑25了,一般是网卡芯片坏了,直接先把网卡芯片拆了

网友:
看一下pci的复位正常吗

网友:
pci的复位看灯就行了,有

明天我就吹网卡

显卡集成的,没法弄

网友:
网卡拆了,内存换了,还是如此。难道是北桥?
没条件加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