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06H坏了,HEAT灯就打开和关闭的时候亮一下

楼主(2013-01-31):
完全不发热了,HEAT灯也不亮
哪坏了呢,用了2年了

网友:
发热芯比较大!!!

网友:
先检查一下手柄的发热体的线圈,大概1.5欧左右。

网友:
我的也两年 有时间想拆开了  自己修下

网友:
换了个手柄,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查查电位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