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680不跑码……高手们来指示一下吧

楼主(2013-01-31):
手上有一块宏基3680广达ZR1主板
本人是自学的。刚开始不触发。换了个EC。可以触发.各点上的阻值正常。3V5V也出来了。电流跑到0.761就停了。上内存0.745.不跑码
按上电时序查
当查到EC收到HWPG就会发出开启CPU供电的开启信号(VRON)给CPU供电芯片。
CPU供电OK后就会发一个开启时钟的开启信号(CLK_EN#)。这个CLK_EN#为0.是对的吗??
不懂怎么下手了。高人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
先看看cpu电路电压出来没有吧

网友A:
你要一直量着CLK_EN看看有没有变化,一般应该是高电平有效的

网友:
我是新手,这个我记得是有电压的,0v的话,是高电平。多少v电压我不敢肯定,怕误导你,不对的话。欢迎高手指正。

网友B:
BIOS资料丢了

网友C:
你看下时钟有没波啦

网友:
那可能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要一直量着CLK_EN看看有没有变化,一般应该是高电平有效的

我量过了,一直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下时钟有没波啦

时钟也量过了,出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资料丢了

我在网上找来刷过了,不过不能找对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量过了,一直为0…………

那还是CLK—EN没有出来,看看V-CORE那边有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下BIOS看看

哪位高手给一个吧。我网上下的不懂对不。……谢谢了

网友:
CPU电压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