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进系统掉电维修

楼主(2013-01-31):
   前天接一同行发来的笔记本,故障为开机掉电,用电源可以显示桌面,有电池到滚动条就掉。
   维修思路;冒一共点不正常,电容漏电,北桥虚焊,这种情况八成供电不良引起的,
    老板太抠,没有示波器,没有BGA,料板有两张,一风枪,一烙铁,万用表还是我在基地买的,就这样老板还想来本就要修好,维修量不高,笔记本就这套设备,一个月来了八个笔记本,修好了七台,有一台我没修好,还拿到别的修笔记本那修,我那个气啊,么了,在别的地方也没修好。
    下面主角开始,拆机,一看蒙了,EC换过,南桥,北桥加焊过,cpu电容都换了,真寒蝉 啊,没办法,上酒精吧,开始刷,刷完,心情不大好,没修,下班,今天上午去了,先装了5台。台式机到下午两点没事了又开始修板,在科技市场里面,没有阳光,只有灯光,慢慢研究吧,下个图纸,看着图纸测电压,测了一个小时,1.8v内存电压不稳,《用万用表测得》,换电容,装机测试,比刚开始感觉好了一点,还是不行 a
   没思路了,用手压桥,也不行,看来不是桥的事,半边溜达一圈,回来再灯底下看啊,正着看,翻着看,在一不小心下看见cpu电感有一个不大顺眼,用螺丝刀敲了敲,没事,用表量也没事,就加焊了一下,装机测试,嗒然发现,没事了,用电池测试,也没事了,
    干活须认真,工作需小心,此板是个二修板,没什么技术含量,发这个贴就是为了让大家仔细,再仔细

网友:
运气好啊     这事你也能碰到

网友:
电容看着不顺眼,,真能说是运气。。。。

网友:
这种不好修啊  就签几天也碰到一抬  没修好哦

网友:
加焊CPU电感  学习了!

网友:
楼主那笔记本量也太少了吧

网友:
运气加技术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啊,没工具也能搞定90%以上的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啊,没工具也能搞定90%以上的机器

瞎蒙的,都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瞎蒙的,都没啥技术含量

楼主太谦虚了,没两下子,想蒙也蒙不了啊,是不是?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最好的一次是客户开着进水开不开了,拆开清理完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啊,没工具也能搞定90%以上的机器

就是,楼主修复率不错,是哪一期的高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楼主修复率不错,是哪一期的高手啊。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期,阿林老师刚到基地教的第一批

网友:
有点运气成分在里面,呵呵

网友:
是在郑州科技市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期,阿林老师刚到基地教的第一批

我也是那一期的,好像不认识你。呵呵。是不是那个拿了200块的。

网友:
如果我修机器每天有这么好的运气,就不愁没有钱了

网友:
感同身受啊,我又一次也是看个电感不顺眼,拆了换个就好了,哈

网友:
成功总是在不经意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