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3z不认声卡

楼主(2013-01-31):
ALC272的声卡,11脚没有复位,跑电路也没有断线,从网卡复位拉到11脚也不行。声卡换过几个了还是一样,BIOS刷过,南桥也换了也不行,图纸中1脚DVDD1电压3.3V,6脚时钟有24MHZ,9脚DVDD-IO电压1.5V,10脚没侧到电压,示波器打有波形,25脚AVDD1电压5V,27脚VREF电压2.5V,40脚JDREF电压2.5V。5脚6脚8脚10脚对地阻值都正常,现在不知道还差什么条件了。求助

网友:
辅助供电有吗

网友A:
系统里认到没有,还是在放没声音..........?

网友B:
复位对地正常吗,是不是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里认到没有,还是在放没声音..........?

认不到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对地正常吗,是不是被拉低了

对地阻值都正常,没有偏低的脚

网友C:
现在不是换 这换那  查条件 从11脚跑线  看是谁发出来  为什么没有电压 查上级 不行割线 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是换 这换那  查条件 从11脚跑线  看是谁发出来  为什么没有电压 查上级 不行割线 看看

11脚经电阻进南桥,线路没有开路,桥换了两个

网友:
不行改个外接USB 3D声卡,爽快收钱

网友:
求高手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脚经电阻进南桥,线路没有开路,桥换了两个

把线割断 看看南桥发出高电平了吗?如果没有就查南桥为什么没发出 慢慢查条件吧

网友:
已经修好,是南桥的声卡模块供电问题,1.5V变成1.2V了

网友:
差0.3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