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3-01-31):
X61 过了滚动条就黑屏,不装显卡驱动就能进系统,进PE也正常。重装系统也一样。有谁遇到过?

网友:
独显的吧 显卡问题 重新就可以了

网友A:
显卡驱动在官网去下载,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驱动在官网去下载,就好了啊。

下了还是一样的,我现在怀疑是屏线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是BIOS设置问题,楼主可以进BIOS改一下设置看看。

网友:
兄弟有这机的好 bios不?  我刷了几都不显了,北桥换了都一样。

网友B:
官网有BIOS,另外建议你装精简版系统,一起遇到类似状况都是装的精简版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官网有BIOS,另外建议你装精简版系统,一起遇到类似状况都是装的精简版解决的。

哥们  能帮我提取一个不   谢谢你了   我不会提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哥们  能帮我提取一个不   谢谢你了   我不会提取!

提取什么?

网友:
这个修起来很麻烦的,不行就把上面的那个显卡停用了,看视频不卡就行。。。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看起来像是驱动不合适

网友:
这种情况明显是显卡驱动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提取什么?

官网下的bios啊    我只会用编程器刷

网友:
直接找个别的BIOS先刷,不行的话就换回来,最保险

网友:
直接找个别的BIOS芯片先刷,不行的话就换回来,最保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官网下的bios啊    我只会用编程器刷

你只会刷不会保存原来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只会刷不会保存原来的数据?

下了其他的BIOS也一样,过滚动条就黑了,但外接是正常的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先禁用板载网卡,再进系统,装驱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