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七彩虹主板无法进BIOS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3-01-31):
当我按下主机的电源Power键之后,出现如下界面(以前没出现这个界面的,可能停留的时间极短,一闪而过),且停留了两分钟之后才进入系统运行界面。

当出现以上界面时,我想进CMOS更改一下启动顺序,没想到出现如下界面,屏幕下面一条蓝色条,左上角光标不停的闪,一直停在那里。

请各位大师帮小弟诊断一下,分析一下故障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法,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开机的时候按DEL按键就可以了

网友A:
是不是需要刷一下BIOS芯片的数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需要刷一下BIOS芯片的数据了。

不知道啊,自己没刷BIOS的经历,没把握啊!

网友C:
今天遇见了一块七彩虹G41集成板子,挡Logo,刷BIOS没用的,是桥的原因!干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啊,自己没刷BIOS的经历,没把握啊!

先易后难,还是先用编程器刷一下BIOS吧,然后再考虑供电和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遇见了一块七彩虹G41集成板子,挡Logo,刷BIOS没用的,是桥的原因!干桥吧!!

嗯,除了我楼上讲得之外,不知道还有个问题,跟我上面的问题有没有关联!就是我主机是配两个光驱,一个是普通的CDROM,另一个是刻录机,以前这两个光驱在“我的电脑”是看到两个图标的,现在我安装了一个虚拟光驱,只有一个CDROM的标志,另一个刻录光驱不能使用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D:
拿个编程机重刷一下BIOS,放电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个编程机重刷一下BIOS,放电一下看看

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E:
把光驱都拔了 试试 不行 就刷下BIOS试试  在不行 就是桥的问题了 一个一个排除吧  没有其他的好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把光驱都拔了 试试 不行 就刷下BIOS试试  在不行 就是桥的问题了 一个一个排除吧  没有其他的好办法

没有刷BIOS的经历,简单吗?需要哪些准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刷BIOS的经历,简单吗?需要哪些准备

可否可以进DOS,如果你熟悉DOS也可以刷,再不行,可以进系统,可以下载一个在线刷BIOS的软件,直接在WIN下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否可以进DOS,如果你熟悉DOS也可以刷,再不行,可以进系统,可以下载一个在线刷BIOS的软件,直接在WIN下 ...

如果要刷Bios,需要时间学习一下!DOS是熟悉的!希望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刷Bios,需要时间学习一下!DOS是熟悉的!希望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解决!

最简单就是买个866编程机,重刷BIOS,如果你是要进这行,必需要用到

网友:
楼主,不要急,先把所有外设拔掉,然后加载最小系统法,看是否还是档LOGO,是NV的单桥吧!是单桥可以先用手压一下,不行用风枪加热一下,要是过了,就做桥,自己买个CF260先用着,等以后赚钱了,在考虑买个好的!祝君好运

网友:
外围有不由问题  BIOS 放电试试没

网友:
不行就找专业维修人员看看吧

网友:
把所有的外接设备,硬盘、光驱什么的全拨了试试,很有可能是硬盘,呵呵

网友:
估计光驱的问题占多数

网友:
小伙子  拿去修吧!

网友:
果断bios啊,其他先不说!

网友:
嗯,好的!采用你的方法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