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制作U盘启动盘来安装系统及其维护

楼主(2013-01-31):
请教一下如何制作U盘启动盘来安装系统及其维护,哪位有经验丰富的朋友出来指导或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百度吧,很多啊。你可以搜下,大白菜,去他的论坛看。有软件,有教程。我不方便给你链接,上次被扣分了

网友:
嗯,大白菜论坛,我有账号,已经逛了好几天了,方法很多,制作模式格式也很多,我不知道如何选择,这位朋友能不能给点建议

网友A:
优盘启动常用的有三种格式。看你想做那种。方法百度上面很多都是一键制作的,也有教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优盘启动常用的有三种格式。看你想做那种。方法百度上面很多都是一键制作的,也有教程。

我想做得那种要具兼容性强,安全性高,通用性要好,基本上要所有的电脑都要支持!

网友C:
一般按照推荐的来做就可以了,然后多找些机器来测试,看是否能正常启动进行U盘引导。有些机器会挑盘,能用的话,就看内置的程序是否满足要求,启动速度如何,对小内存老机器的配置要求如何,对新机器的驱动支持程度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按照推荐的来做就可以了,然后多找些机器来测试,看是否能正常启动进行U盘引导。有些机器会挑盘,能用的 ...

嗯,说得很在理,但不知道这位朋友有没有过U盘启动盘的制作经历或经验,推荐一种方法和制作软件

网友D:
我用的是老毛桃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老毛桃

支持哪用原生格式?HDD,ZIP,CDROM还是其他方式制作,一个U盘能不能支持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格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支持哪用原生格式?HDD,ZIP,CDROM还是其他方式制作,一个U盘能不能支持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格式?

最好用16G的优盘,先量产一个CDROM然后做一个HDD启动。有这两种启动,现在市面上的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都能用得上!我的就是优盘就是这两种启动。奔四,奔三的老古董级别的就不一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16G的优盘,先量产一个CDROM然后做一个HDD启动。有这两种启动,现在市面上的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都能 ...

我只有8GB的,应该也能用吧?双启动好使吗?会不会经常出问题?还有对了,不知道这位兄台用谁家的牌子进行量产CDROM和做一个HDD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16G的优盘,先量产一个CDROM然后做一个HDD启动。有这两种启动,现在市面上的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都能 ...

求先量产CDROM和后做HDD启动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做得那种要具兼容性强,安全性高,通用性要好,基本上要所有的电脑都要支持!

我用的是万能PE wannengpe.com ,你自己试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盘启动常用的有三种格式。看你想做那种。方法百度上面很多都是一键制作的,也有教程。

优盘启动常用的有三种格式

哪三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16G的优盘,先量产一个CDROM然后做一个HDD启动。有这两种启动,现在市面上的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都能 ...

先量产一个CDROM然后做一个HDD启动。有这两种启动

这两种可以同时放在一个启动u盘里?

网友E:
我是量产成光驱和zip,为老机准备,因为光驱新机肯定能起来,老机有可能起不来,hdd也起不来,只有zip才能起来,令一个u盘做hdd,备用,基本用不到,令一个做nt6.x,有些新机只能用这个起,不然出grub,另外不是所有u盘都能量产成cdrom,得看厂家工具带不带这功能,当然他们也是经常升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量产成光驱和zip,为老机准备,因为光驱新机肯定能起来,老机有可能起不来,hdd也起不来,只有zip才能起 ...

这样太麻烦了,不可取!

网友:
这还麻烦?量产很简单的,如果你只有一个u盘那更得量产了,可以当两个或更多u盘用,不然怎么维修,当然你可能不是维修的。。。那你就下个u盘制作工具得了,我用的是u大师,各种工具有的是,都差不多,我用它是因为它最小,可以节约我可怜的4gu盘

网友:
买U盘最好买金世顿,好量产,个人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先量产CDROM和后做HDD启动的教程!

做量产最好用金士顿,海力士的闪存芯片。本人就是用的这种。在优盘之家。先下载芯片精灵,检测你的优盘是哪家的芯片厂家。然后找对应厂家的的量产工具。优盘之家里面有详细的量产CDROM的教程,我就不详说了。至于HDD我用的是老毛桃的在其官网也可以免费下载。两种不矛盾。我用了两年了。一直没有出过问题。再说量产有风险,可能把优盘量产挂,你本人要做好心理准备。我帮朋友量产一个优盘失败了30次最后还是成功了。金士顿的。

网友A:
做量产最好用金士顿,海力士的闪存芯片。本人就是用的这种。在优盘之家。先下载芯片精灵,检测你的优盘是哪家的芯片厂家。然后找对应厂家的的量产工具。优盘之家里面有详细的量产CDROM的教程,我就不详说了。至于HDD我用的是老毛桃的在其官网也可以免费下载。两种不矛盾。我用了两年了。一直没有出过问题。再说量产有风险,可能把优盘量产挂,你本人要做好心理准备。我帮朋友量产一个优盘失败了30次最后还是成功了。金士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量产成光驱和zip,为老机准备,因为光驱新机肯定能起来,老机有可能起不来,hdd也起不来,只有zip才能起 ...

老机有可能起不来,hdd也起不来,只有zip才能起来,令一个u盘做hdd,备用,基本用不到,令一个做nt6.x,有些新机只能用这个起,不然出grub

nt6.x这个是什么,的确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量产最好用金士顿,海力士的闪存芯片。本人就是用的这种。在优盘之家。先下载芯片精灵,检测你的优盘是 ...

什么是U盘量产?
为什么要对U盘量产,真不懂,诚心请教。

网友:
大白菜和老毛桃都可以啊,很方便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量产最好用金士顿,海力士的闪存芯片。本人就是用的这种。在优盘之家。先下载芯片精灵,检测你的优盘是 ...

我用得不是金士顿,而是飚王的牌子!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nt6.x适用于win8或win7系统的电脑,nt5.x是xp引导模式,一些新机器比如dell只能用这两种模式启动,应该是传说中的ud做u盘启动

网友(2013-09-17):
引用 网友B:
嗯,说得很在理,但不知道这位朋友有没有过U盘启动盘的制作经历或经验,推荐一种方法和制作软件

用电脑店吧、电脑店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