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85GE VER:6.1烧场管1组疑惑中求助....

楼主(2013-01-31):
我是基地的一名学生初次发贴有不对之处请老师们,师兄们多多指教!
故障: 映泰TA785GE VER:6.1,5组PWM电路其中一组场管烧黑,G.S极烧断很严重如下图.

供电芯片为48脚的 L6717  下图.(为啥烧的那组电感要大些呢)

拆掉坏管12V对地不短路了上CPU还能跑码,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用啊,会不会用下又烧下一组.本来想好好查查但在论坛没有搜到图纸,
老师们,师兄们帮我分析下指点下.谢谢大家!(感觉这样不踏实,用用又坏了对不起客户.)

网友:
拆了一组供电,平常没玩大型游戏及大型软件,是没事的,就是4个人的活,现在3个人干了,能把板修跑码就很不错了,加油

网友:
管理IC和对应的驱动IC上下管都换,这样绝对都对的起客户。

网友:
给其他的供电管搞个散热,可能用久一点

网友:
拆了一组没有问题,你实在要修,也要看看PCB板子烧的怎么样,

网友:
修PWM电路最好有示波器,打G极波形能很明显地发现问题!屡烧MOS一般是驱动波形的问题或者造成,至于原因有多种,譬如自举不足!
纠正一下楼上各位拆除这相供电的说法!这相是不能拆除,因为这相是CPU_VDDNB,是一组专门负责CPU内存控制部分的主要供电,AM2+前的CPU这组供电是和核心公用的,AM2+后一般都分离了出来!
AMD的技术资料称Split Plane或者Dual Dynamic Power Management!

网友:
拆掉各上管,上电,打一下各G脚的电压,看看那一组电压不正常,是不是IC坏了?量周围各零件有不正常的吗?

网友:
方便的话把其它管加上散热片,考验客户的RP吧

网友:
用不了多久,就返修,那还是一样要搞!

网友:
要想对得起客户,在场管上把散热器加起再加一个大风扇

网友:
搞好散热我觉得才是最好的

网友:
我前天修一 GA 板子   管子是那种小的8脚贴片   U 6相还是5相忘了 反正烧了一个上管

我把那相全取了 能用   不过悲哀的是没过一会儿又烧了一相的上管主板料中没有那种管子   找了笔记本料板管子 换上去后 基本没问题了  希望你的取了没事 希望它活久点儿!

网友:
谢谢大家的点评,,,客户同意换板了...

网友:
牛叉。。。。经典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