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在线读出NT68671的程序

楼主(2013-01-31):
一台液晶显示器,型号是PHILIPS MWE1230F,驱动板MCU是NT68671UFG,程序芯片是PM25LV020,能在线读出他的程序吗?下面是驱动板的图片

网友:
应该需要编程器

网友:
需要编程器 ,还得驱动板支持在线读写。

网友:
关键是用什么样的编程器,给推荐一个。一般编程器可以在线写,但什么样的可以在线读呢?

网友:
PM25LV020拆下来读写算了

网友:
买的烧写器能写读不了,

网友:
看来只能这样了

网友:
程序应该存在PM25LV020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