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瞬间掉电解决

楼主(2013-01-31):
板子是UM3的。I3的CPU

故障是开机马上就掉电。 会突然上到0.5的样子

先习惯性的打了下各电杆阻值,都正常,无短路

看了下帖子里面好多都说是BIOS有问题,,好吧,相信群众的力量。结果刷了N个BIOS,,,结果是无效的!!!!(苍天可见,我浪费了好多分!!!!!)
郁闷了。

于是没办法。只能测试开机瞬间各组电压。
3v待机是有的,这里注明一下,这个机器,如果测电杆的话是没有5v的。电杆出来的5v是5v-SUN  而待机5v是5V ALW..至于在哪里就自己看图了哈!!

好了。测试瞬间电压。经过测量,电压都基本上都有。就是+VCC_CORE木有!! ,,问题基本找到。测CPU供电芯片的信号脚IMVP_VR_ON 是有电压的,芯片供电也有。也就是说有可能芯片坏,或者后继有问题!!!!可是测电杆阻值是正常的。至于CPU供电芯片。反正我遇到坏的少,但是没办法也的换一下啊。结果还是一样。。这个时候我就郁闷了。。难道CPU? 取了CPU开机瞬间还是掉电。说明CPU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于是我侧重去测CPU供电。在N多边开机的情况下,有一次是有电压的。这样的情况,在我的感觉中,多半有可能是电容不良!!!而且再一想CPU本来就热,导致电容不良的情况大大的有嘛。于是乎把4个滤波电容统统换掉。。

结果是相当惹人爱的,,,
所以此机到此就结束了。。

这里在说一下,如果是BIOS问题的话,我看了下帖子,应该是电流上一会才会掉。而我这个问题是马上1秒都木有就掉了。。
所以如果有朋友也遇到我这样的问题,,请不要走弯路了。

这里就没上图了。这个板子的图大家都有。。

本来有几十分的。结果下BIOS给搞完了。
大哥们,反正加分不扣您的,,就伸出你热心的双手吧。。感谢啊!!!

网友:
你是用示波器看出来的,还是凭感觉换的电容,不过修好了,还是恭喜

网友:
恭喜楼主了 没有示波器 很难找到是电容的问题的哦

网友:
厉害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楼主这机器BIOS 有吗,求助

网友:
很多地方都是凭经验维修的,工具齐全的设备又老旧。

网友:
小弟到目前为止还没遇到I3的机子有CPU滤波电容不良的,今天是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