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主板问题。

楼主(2013-01-31):
开机画面,设置问题,望高手指点,谢谢先。

网友:
键盘出错提示,可能有个别键弹不起来,也可以重插下键盘排线看看

网友:
提示的是键盘或接口错误。你可先按F2,进系统看键盘是好的。或者先把键盘拨掉,换USB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如果不行就是主板上的键盘接口电路有问题了。猜测的。

网友:
我用的是雷柏蓝牙键盘,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无线键盘的话可能没检测到吧,换个有线的试试,不行就查借口硬件部分

网友:
设置一下bios 不就行了

网友:
难道是没有接键盘?

网友:
把键盘拆了试试

网友:
你的主板没有正确识别蓝牙键盘。

网友:
显示是键盘错误,F2跳过继续,F1进入设置。

网友:
直接换一个USB键盘 或者PS2键盘试一下就OK了

网友:
键盘问题,  换个PS/2口的插上

网友:
这属于简单的故障吧。

网友:
有可能你的主板BIOS不能识别蓝牙设备!所以提示键盘出错提示。

网友:
键盘问题,换个键盘或者重新拔插一下。

网友:
好像联想的品牌机检测不到键盘都是这样吧,换个USB或者PS2的键盘试下,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里可以看到键盘鼠标,郁闷。

网友:
在BIOS里我也设置过了,奇怪。

网友:
键盘报错 换个键盘试试 这应该好解决吧  修过一个机器开机啥也不按直接进bios 咋也搞不好 最后刷个bios 搞定 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2013-12-07):
我有这样的 一块主板 开机无显示 风扇转 请问该怎么修 有人说量电压 量电池电压 后该怎么做?

网友(2015-11-02):
应该换个圆口的键盘再试试。

网友A(2016-11-20):
你想设置什么啊
バ幸福De右岸
这个问题一般是键盘自身问题不需要设置bios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设置什么啊
这个问题一般是键盘自身问题不需要设置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