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90sw8刷数据后的问题!

楼主(2013-01-31):
刷写成功后。一下子屏什么反应都没有了,按键板什么的完全没有反应。但是那个最左边那个按键,高亮小窗口那个按键蓝灯是亮的。但是显示器无任何反应。请问是不是主芯片坏了呢。还是其他的问题。请师父赐教!
芯片

网友:
忘记说了一件细节。就是用VGA在线刷写的!!

网友:
原来能不能开关机, 如果原来可以那就是程序刷错了。

网友:
程序选错了吧。

网友:
shu数据就在坛子里找的啊,看来坛子里也有假的呗!

网友:
程序刷寫錯誤

网友:
100%刷了错误的程序~~~

网友:
程序问题,找正确的程序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