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250 和 intel G640 综合比较 大家发表下意见吧

楼主(2013-01-31):
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的意见大家都发表一下。

网友:
集成的是嵌在主板上的,集成显卡因为嵌在主板上,功能方面弱于独立显卡,当然要看你拿什么独立显卡和集成显卡比了,不过独立显卡永远站在显卡的高端

网友:
LZ打游戏的话就会有明显的效果了。

网友:
集成显卡占用内存,独立显卡不占用内存是独立内存

网友:
两个都是CPU,怎么谈到显卡去了,CPU250的,明显差G640很多

网友:
我是数据控
我需要 分析

网友:
我装机一般配置用AMD250  华硕M5A78  KST4G  普通电源 ST250G   ,
INTEL 用G530 H61

网友:
G640秒杀AMD250无压力

网友:
不是一个时代的cpu没有可比性

网友:
这个各有各的区别。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
用G640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0太老了
530 入门级别的
看客户的需要说话

这是装最便宜的用这个。

网友:
感觉用起来还是G640要好些,爽利些。主要从玩游戏冲击它的极限试最好了。

网友(2014-04-12):
个人觉得还是英特尔的好,稳定。

网友:
关键还是得看客户打算出多少钱  还有其他什么要求的了
I的  貌似整体下来会比A的贵些

网友B(2016-10-03):
说真的这几年,坏的CPU还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真的这几年,坏的CPU还真多

amd坏的对一些,Intel的相对来说cpu坏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