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 键盘 触摸板 不能使用

楼主(2013-01-31):
键盘 触摸板都不能使用 有线网卡 也不能使用 充电不能充电

网友:
换KBC嘛。。。。。很可能是KBC的问题

网友:
看下有没有被锁住,再看下驱动有没有安装好,可以更新下驱动试试,

网友:
拆开来,用酒精搽接触点,可能脏了,电信号传输不灵。

网友(2014-08-10):
DELL 1427 键盘不能用,连开机检测是都不能用,但可以进入系统,是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