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进系统死机的原因真怪!

楼主(2013-01-31):
          手头接了台T60的本本,客户反映进系统一会儿就死机,鼠标键盘都动不了了。
          听了客户的描述以后尝试着开机看看,果然进系统后打开个“我的电脑”,然后就死了,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找个硬盘重装下系统看看。。。10分钟后系统装好了(XP),进系统了,唉,还是一会儿就死机了。
         看来是硬件问题了,这时客户接了个电话,说有事去,先放我这检测,走了。哎,客户走了舒坦多了,开始慢慢分析咯
一般导致死机的也就是内存,要不就是南桥或者北桥之类的,对,先换个内存试试看,拔去电池,拧开螺丝,换上测试OK的内存上机,进系统了,等了会,然后操作了一番,居然正常了?难道就是内存问题么?哈哈,这么容易就搞定了,心里那个乐啊!
回头想想,再插上客户的试试呗,哎哎哎,进系统居然也Ok了。。。奇了怪了,难道客户机器内存没插好导致死机??不管了,装上螺丝、电池。再进系统看看。。。唉,恼火的事又发生了。还是进系统一会会就死机哎。

         这时有点晕了,静下来想了想,没有动过什么啊,怎么就出现两种结果呢?内存换过了,我的肯定没问题哎,于是又拆机换上测试的,进系统后还是一样,很正常啊。。。再换客户的,也是如此,算了,既然都正常,说明客户的内存也应该是好的吧,就直接用我的测试内存装上,再拧上螺丝、装上电池测机。开机了,你们猜猜进系统后怎么啦.....?

        还是死机啊!!!可恶的老机器。

        再静下来想想,也没有太多的动作啊,噢,猛然想起来了,这之间我测试正常时都没装电池,会不会电池引起的死机呢?带着半信半疑的想法,拔去了电池,╮(╯▽╰)╭ ,居然进系统后正常,不死了,额的妈呀,这个电池是怎么啦,也能导致死机?!第一次出经验,贴出来让大家借鉴借鉴,以后必要的时候也要注意了。(文笔有限,写得不好,大家见谅啊!)

IBM的机子电池坏了.容易死机的
因为SMB要检测电池信号,所以电池这部分有问题当然会导致死机

网友:
我还收了台,装上电池开机黑屏的呢。

网友:
我有台R52有电池开机到桌面死机,无奇不有。

网友:
嗯?之前也遇到联想莫名其妙死机。黑屏  没想电池问题。。。。

网友:
T6电池好像是有这病.,.,.,.,.

网友:
以前遇到一台宏基的,装上电池就是系统很慢,拿掉电池就很正常,奇怪。

网友:
老生常谈的问题了,遇过好几次,IBM的,BENQ的都遇到过

网友:
还没遇到过哪,,
学习了,,

网友:
是的,大家集思广益,一起来把这些问题反馈出来,减少大家走弯路了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一台有时死机,不知与电池有关系否。

网友:
这个T60电池是这样的   我这里从公司收了几十台 很多就是电池导致死机的   拿去换了电心就好了   死机的时候电池指示灯一直闪

网友:
呵呵 这应该是通病了。我都碰到两台了。x61电池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以前没有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还没遇见过T6电池坏的...下次注意下

网友:
外设也容易导致死机

网友:
是的,快过年了,大家都准备忙到哪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