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灵越迷你1018上网本闪屏

楼主(2013-02-01):
dell灵越迷你1018上网本开机后不定时屏幕闪,正常使用中有时会直接进入待机模式?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
单独点下屏看看屏是否OK 再说

网友:
根据你说的,你看看待机按钮啊。是不是坏了,自动待机了,直接拿掉看看

网友:
你看清楚了,,是不是暗屏啊,不是待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