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14.0LED成功替换下14。1LCD屏

楼主(2013-02-01):
自己机器上的屏,卖出了,又不想去换LCD,就用LED来改,反正自己用也不讲究,两种屏其实就背光方式不同,一个是用高压来点亮的灯管,一个是恒流电来支持的LED灯光,把信号线给连接上后,还需要连接LED屏的灯光,这样就OK了,两种屏的大小,长宽有些不同,所以你必要是忍受他们不能完全一样放入A壳中,不多说了,有图有真相,图上有改装的过程讲解这是第一步接好信号线

然后就 LED的背光连接

19V串上一个102的电阻,接上LED

把原高压条的3.3开启信号接入LED背光的开启中
再把原高压条的亮度调节接入LED背光的PWM中
现在就可以开机看到画面啦

请楼主把原理解释清楚。
定义都不知道,你是如何知道的?还是自己瞎猜的?
这个似乎改不了吧。定义不一样啊
对于瓶口定义和接口不一样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个疑问你不解释,此贴为骗分贴,反对的请减分。鉴定完毕!
不错,勇于尝试赞一个....不过楼主的身份证怎么那么强悍....

网友:
   楼主 厉害啊,所有的都是这样改吗?

网友:
我还没改过呢
lcd 和led的接口不是不一样吗

网友:
请问楼主屏线不需要改吗?

网友:
楼主真厉害,我还没改过,以后遇到了可以尝试下

网友:
我有一块一样的屏,请教一下,保险界19v,bl-on接开启3.3,vled是不是接原来的调节啊。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就是这么干,你说的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么干,你说的没错

谢谢楼主,再接个地就行了是不是。啊

网友:
楼主真厉害,我还没改过,以后遇到了可以试下

网友:
有时间搞一块玩玩· ···

网友:
楼主,能否说详细一点呀

网友B:
第一我想问的就是屏接口的信号定义是一样么?开启、亮度、VIN供电都可以在屏上看到可以直接飞线原来的高条供电接口那里,但是信号定义排列不知道会不会一样,还有就是楼主的屏线应该是30片插的吧?LED的也是30片插的?

网友(点评):
有30片插的LED比如LP141WX5就是,我前几天换了一片屏幕是DELL E5400的原机是LED屏幕,手里没有现货,就换了高压条改成LCD屏幕了。

网友:
楼主 你19V接的地方是不是直接通向那个大电感? 保险接的是原来的开启是吗?

网友:
那屏线接口定义一样吗      还有LED的用的电19V能全点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我想问的就是屏接口的信号定义是一样么?开启、亮度、VIN供电都可以在屏上看到可以直接飞线原来的高条供 ...

我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
如果有客户想改!我得看他能不能出一个让我满意的价钱!不然,我认为没这个必要!

网友:
貌似屏线接口也要改吧,LCD的不能往LEd上强插 吧啊

网友:
分辨率也不一样啊 ,这个用的多别扭啊

网友:
楼主这本改完自己用不错啊 、

网友:
一个是30针的一个是40针的怎么接呢》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