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装显卡驱动不能进系统,求助!

楼主(2013-02-01):
我这有台华硕K40AB,AMD芯片组,重新装系统进不到系统,在装的过程中不装显卡驱动能进系统,在官网下的显卡驱动装上也不行,重启机子还是进不到,装了显卡驱动后每次在过完滚动条后就一直不显示,屏有背光。这是怎么回事?知道的大虾们指点下,谢谢!
   解决了,刚无意中发现的,BIOS里设置问题。

本想提醒你改BIOS的.没想到你自已搞定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啊,楼主再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哎,系统都换了几个了,而且每次都没用系统自带的显卡驱动,进系统后装的官网驱动。重启就没影了

网友:
amd的机器就是麻烦,客户机器原来什么问题啊?为什么要装系统。

网友:
具体为什么要装系统我就不知道了,客户拿起来的时候就是说装显卡驱动进不到系统。然后我装了2次也还是这样,所以我现在也没辙了。BIOS里我都看了。还是一样。

网友:
恩,就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bios设置哪项,还原默认?

网友:
先软后硬可以避免走弯路

网友:
这个就是bios显卡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
额。。解决啦啊,厉害

网友:
楼主方便告诉我吗

网友:
是驱动的问题。如果安装官网驱动后开机过LOGO后无显示,重启后进安全模式是可以显示的。建议不要更新太新的驱动,找稍老的驱动安装一下可以解决这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