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00笔记本上电0.088不动,

楼主(2013-02-01):
机器过来是可以开机。就是死机。。。 我想就先烫了一下北桥。谁知道,烫完之后,待机就变高了,0.064。按开关0.088上不去。。。   待机测量3V 5V都正常,打了一下北桥的阻值也没有什么明显短路的。这就怪了按理说,像这样的0.088也是烫南桥才会吧,怎么北桥成这样了?我现在就是不明白,到底哪边出了错。求个思路 东芝A200的机器,有没有谁给个图纸。。

网友:
这个问题,楼主只能重新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死机要看什么情况撒,不一定是北桥哦。

网友:
     求图纸   在线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