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双BIOS芯片,刷BIOS的一点经验

楼主(2013-02-01):
     一发烧友,自己升级BIOS失败送来的主板,先上图

下了BIOS,刷了好几次才成功,原来这玩意,两个芯片要一起刷。一起上才行,但
刷一个主的,或是上一个都不行,BIOS程序从V星网站下就行

网友:
有这种事???我修过也不用两个刷。。但也听说过

网友:
要这么麻烦呀    一般不都刷一个么

网友:
出来没有刷过谢谢了

网友:
怎么会,我随时都一个、、、

网友:
之前刷过一个,,没好,就把cpu座给干了,,报废了,,
下次一定俩一起刷,,
人家是一对,搞一个还不行,,

网友:
两个刷一样程序么?

网友:
刷一个可以了,除非主副一起坏.我遇过华硕H61,副的调不过主BIOS。拆下主的来刷就OK!

网友:
各主板厂有各自
双BIOS芯片技术
不共通的

华硕同技嘉是不同
V星跟他们亦不同

网友:
没刷过 学习了。。。

网友:
现在好多主板都是me引擎和bios分开的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