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6 暗屏 黑屏

楼主(2013-02-01):
Compaq 516 黑屏,用手电筒照屏可以看到图像 其实已经亮了只是没有屏背光,是LED的屏 屏接口1.2.3.4脚都有3.3V  ,6脚5脚19V,7脚的INV_PWM_3 是亮度调节吗 只有 0.5V 强给它个3.3V背光也不亮,用镊子点7脚 INV_PWM_3屏背光一闪一闪的 换屏一样 请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PWM是调节亮度的,2.5V以上才正常.另外楼主得检查下EN开启信号

网友(点评):
LCM_3S_BKLTEN 测量看下

网友:
楼主换屏试一下吗。

网友:
HP 516有LED的吗

网友:
大哥。这个恐怕是显卡造成的咯。加焊下显卡嘛~!!!!!!

网友:
断开INV_PWM_3信号,看是否为高电平,正常情况下,1—7PIN都应该有高电平电压才能正常亮,上次修了一块最后发现INV_PWM_3没有电压,发现时LED后面的管子烧了

网友:
可能是显卡某个信号没满足吧,楼主可以先换屏线。

网友:
那只能修7脚的电压了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一片HP 2230S 的机子, 开机 显示 暗屏, 用万用表 一支接地, 一支接L_BKLT_EN 信号, 显示就正常了, 似乎是有些不正常。、、、   L_BKLT_EN 此信号是 屏亮度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