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2232i显示器不开机发现KF2N60烧坏,那位师傅知道那种可以代替

楼主(2013-02-01):
那位师傅知道那种可以代替

网友:
6N60,如果这个都要问。一般这种机子估计你修不了。

网友:
耐压600伏电流6安培以上的场效应管都可以,这个管击穿估计还有一些电阻、稳压管也会坏,要仔细检查,要不然是修不好的。

网友:
6n60,7n60,8n60都可以。只要耐压600V,电流比原先的大都可以

网友:
这种管子随便找哦,大部分电源板上的都可以代换

网友:
开关管坏了,旁边的件也要查啊。。保险,桥,管理芯片,都可能会坏的。。

网友:
我有修过的一个老是烧这个管子,最后换了管理芯片才修好的